怎么计算物体用风机降温

楼主(2020-08-29):
手上有个方案需要把电路板在110度烤3分钟,然后冷却到四十度,我想用风机吹来散热,哪位大神给个风机风量降低温度的计算方式啊

网友:
这个试一下最保险了

网友A: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流体和散热是没有办法精确计算的,和风机出风的流量压力、环境温度,湿度,周围空气流动情况等等因素都有关,估算也都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流体和散热是没有办法精确计算的,和风机出风的流量压力、环境温度,湿度,周围空气流动 ...

我们现在做的一个砂浆搅拌设备就是这样,误差40%。同一个搅拌站不同批次送来的料,实测功率都这样。

网友:
《传热学》能给你帮助

网友B:
发个当年我做差速器冷却机的计算给你看看,这个是热力学的计算,平时极少用,现在都忘了,所以再问我我也不知道了,看看是不是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当年我做差速器冷却机的计算给你看看,这个是热力学的计算,平时极少用,现在都忘了,所以再问我我也不 ...

感谢

网友:
如果想粗略计算,你先看看《化工原理》传热那一章的内容,先确定传热方式,再按对应公式粗略计算。把看计算方法,再说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
实际测试简单又准确

网友:
这个很难计算出来,用CAE分析,建模网格划分没一个星期也搞不定,所以有这些功夫,还是直接现场做实验实测更省事儿!

网友:
建议实测,因为变量就那么几个,环境温度,风量,控制好其他因素,很容易测出需要的值

网友:
热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