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这种折弯怎么画

楼主(2020-08-29):
一下子戳到知识盲区了

网友:
这个折弯按理说是要有止裂口的......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

上午说错了,应该是放样

网友:
定义撕裂类型

网友:
告诉你一个笨办法,不要管这个折弯撕裂口,用SW正常画,会出现撕裂口,不要管,只要外观尺寸对就可以。转换成下料尺寸之后,用CAD修一下,把撕裂口去掉。等折弯之后,你就会发现最后的成品就是这个。

网友A: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666,刚好有现成的参考

网友:
这种也只有用曲面造型来做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