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公式F=kx,为何压缩弹簧的有效圈数越大弹力越小?

楼主(2020-08-29):
根据公式F=kx,为何压缩弹簧的有效圈数越大弹力越小?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有3根完全一样的弹簧,分成两组:1组一根;2组两根,中间隔板隔开,竖直安装。两组同时施加力F。不难理解如果1组变形量为X,那么2组总变形为2x。由此得出,相同力,圈数越多,变形量越大;及相同变形量,圈数越多,力气越小。

网友: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有效圈数越多,K值越小。

网友:
弹簧圈数越多,就学软。

网友:
刚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