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33内径壁厚1mm的铝管中段开三个向内的舌头用来固定无边框风扇,数量8000个

楼主(2020-08-29):
如图三等分的舌头向内折,用来固定风扇,固定点间距是边长19的正三角形
电话同微信18951933773,能做的报价给我

网友A:
才8000个,找激光切管机开好孔,攻牙,上压力机用简单模具折弯。我认为直接做个连接件比你这个结构更简单、便宜。

网友:
18951933773,江苏的社友可以接单

网友B:
看似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似简单!

可能存在其他方面问题导致的不良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8000个,找激光切管机开好孔,攻牙,上压力机用简单模具折弯。我认为直接做个连接件比你这个结构更简单、 ...

看图,螺丝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似简单!

同意,上螺母算求

网友:
冲 、卷、焊 我们以前也开发个类似的零件

网友:
这个要开模具冲压成型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