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怎么加工椭圆孔

楼主(2020-08-29):
请教一下 角钢上面怎么加工出来这种椭圆孔?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激光切割啊,速度还快

网友:
没有孔距要求的话 有带孔角铁买的

网友:
看起来你得到车间实习一段时间了

网友:
对于角铁这种高端精密的零部件,要在上面打腰型孔,我推荐电火花

网友(点评):
你是来开心的么

网友:
等离子,铣床也能铣出来。

网友:
冲或者激光吧,不管是钣金还是型材都能干

网友:
纠正你的表达错误——这种孔不叫椭圆孔,叫长孔或腰型孔。

网友A:
难道没一个高手,先问问lz有啥加工设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一个高手,先问问lz有啥加工设备么

他们说的没毛病啊

网友:
加工方法,估计没几天楼主就明白了。

而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是蛋蛋型的孔,而不是腰型孔。。。

网友:
这种激光切割很快的,三秒钟一个孔。

网友:
我很好奇这个椭圆形的孔是干啥用的?

网友:
板材一半激光切割,板子不超过2.5mm,分容易加工,然后在折弯,现在钣金厂,激光切割机分常见
冲孔要开刀模,麻烦,批量不大不会冲孔

网友:
我也很感兴趣,型材上开等距的椭圆形孔,是做什么应用?楼主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先

网友:
数量少,铣床比较方便

量大的话,也有想成的带孔角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