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有没有啥好结构可以使用啊

楼主(2020-08-29):
如图

楼主:
本来板是斜的 张开就直了啊

网友:
这示意图真复杂实在是看不懂

网友:
先学会把问题描述清楚再来请教也不迟

网友:
这两个斜放的板初始状态就是独立的两个板这样放置吗?板重量和高度多少?

网友:
这样可以  ANFKDKGNAOEJIFQOJEFLASNFLASNGLAWJEFROIWSKFVKASLFOIWSJIEFLSAJKC

网友:
楼主,先学习好结构和机构的区别。。。

学坏容易学好难。

坏习惯一旦染上了,就跟吐痰习惯一样,想学好就会觉得恶心。

题儿跑回主体来:

1)为什么初始状态是内八字儿啊?多少度啊?学日本女孩儿了而已?
     得说清楚吧?

2)“内八字儿”治好了之后,一定得是俩脚必须平行吗?为啥啊?动力是啥啊?干啥的啊?

3)这脚是穿几码鞋的啊?

4)干嘛一定要转角外撑啊?初始状态不能平行的苦衷,到底是啥啊???

你这问题的问题,不在于没答案,而在于正确答案实在太多了。。。一次考卷的纸张绝对不够用,我一个半路和尚,都觉得估计起码得四五张白纸用小五字体码字。

养成好习惯:

1)不要命地去分析工况的细节,不要命地去剁碎工况(剁饺子馅儿那种)。
2)也许,最终方案,也就那么两三个。然后再看可用三维空间,然后“能用就行”、“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这种机构和动作可以考虑选用斜锲机构,初始状态为斜面,压紧以后为垂直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