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孔加工

楼主(2020-08-30):
请教一下群里的大神:30mm的长度,0.57mm直径的孔如何加工?壁厚0.12mm,钛合金材料。

网友:
是在管子上面开孔吗,还来个壁厚的。看不明白。

网友:
你这尺寸不是一般的特殊

网友A:
电火花,明确儿地说,十年前我就是这么干医用钛合金头骨的

网友B:
楼主的要求是不是和针头有点像

网友C:
电火花是可以的,大批量可以参考注射针头了。

网友D:
针管的加工工艺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就机加工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是无法在一根钛丝上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要求是不是和针头有点像

是的,类似针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管的加工工艺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就机加工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是无法在一根钛丝上加工的

考虑针管加工工艺,但是价格相对较高。也考虑过成型空心管,但是该尺寸需要定制,价格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明确儿地说,十年前我就是这么干医用钛合金头骨的

贵公司目前还加工医疗器械么?

网友:
这种需要深孔钻设备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火花是可以的,大批量可以参考注射针头了。

针头好像是卷出来的管形,后期还有其它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