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M表中如何显示标准件的信息

楼主(2020-08-30):
如图所示,是智能扣件插入的标准件螺丝,那么在BOM表中该如何自动链接螺丝的名称,大小,长度呢,要手动输入信息吗

网友:
SW里面,BOM表是可以自动生成的,

网友A:
是这样的么?

网友(点评):
对的,就是这个效果,不知内六角螺钉代号这一列您是链接的什么属性呢,比如M10*30*22这个是手动输入的吗

网友:
命名的时候把标准件型号添加到名称里面去,用“宏”添加到零部件属性里,出装配图的时候就可以显示了

补充内容 (2020-9-1 15:16):
因为我自己的习惯是直接用宏填属性,出图什么的。但装配图显示型号跟名称的关键应该是零件属性

网友(点评):
听上去有点复杂,还要用宏程序吗 我在琢磨下宏怎么用

网友:
toolbox里可以添加对应的信息,下次就能直接调用了。

【魍生技】Toolbox和Excel是绝配哦
http://www.cmiw.cn/thread-768379-1-1.html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我好好学习下

网友B:
大小和长度需要关联到数模,不然不会自动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小和长度需要关联到数模,不然不会自动显示出来。

哦 目前只是看到可以增加一列,链接到Toolbox属性 “规格”,这样可以显示大小和长度。但是呢又不想为了两种螺钉去增加一个列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办法在名称或者代号中显示以上信息 不知您说的关联到数模指的是哪种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么?

这都是自己连接属性。/没有手动去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