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补充昨天的图

楼主(2020-08-30):
就是2跟摆杆围绕轴线旋转 ,旋转后要承受一定的力,然后左右间距要可调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结构最好不要把旋转轴做输出轴,把他当做旋转支点,在上端伸出力臂,用电机/气缸/油缸+连杆的方式驱动上端力臂。。。。个人愚见

网友:
汽车雨刷连杆机构,或花键轴+正蜗杆套+反蜗杆套+蜗轮(装旋转轴上)。

网友:
能不能用双摆杆机构,左右摆杆朝相反的方向从初始位置摆动一定角度到竖直位置?

网友:
先在原理层面构思所有的可能性,再一一评估筛选。这个过程有可能会触及整机布局,如果必须修改整机布局,也不能回避。

网友:
仅从图片要求来看,转动轴作主动件,摆杆做从动件,当摆杆当作看主动件时机构应自锁吧,但是否左右机构同步?
1. 当左右机构同步,可用反平行四边形实现同步动作+蜗轮蜗杆实现自锁要求,当然电机带刹车也可以实现,看具体要求吧,等等
2. 当不同步吧,左右直接上旋转气缸+气缸插销锁死定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