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角度新的认知

楼主(2020-08-30):
前些天,我设计了块板,一侧用来镶嵌这种O型密封圈;
另一侧用来装NPT3/8的管接头;
PS:接头上TF是Tube Fitting的简写,翻译出来就是管接头的意思。

现在这块板上面的这个NPT3/8的接头供应商加工出来却有问题;
本来是这样装的,管接头是要安装在这个面的;
但另一个台阶凹槽面也能拧进去,而这个凹槽是用来装密封圈的;
按道理讲,NPT是60度锥管螺纹啊,这种螺纹不是有角度的吗,就UG的制图模块都能看出来;
注意箭头所指的角度;
    有这个角度管接头只能从一个方向拧进去,如果供应商螺纹攻错了面,那也只能从另一个面拧入,现在两个面都能拧进去,就很奇葩了,难道说NPT-3/8还有圆柱螺纹吗?哪位大神来说道说道。。。

PS:另外说一句NPT锥度管螺纹中,这个60°指的是牙型角为60°;

不是指这个螺纹的锥度,感觉此点容易混淆。。。

网友:
供应商加工的可能不是NPT螺纹。很有可能是管螺纹。用螺纹规检测下。

网友:
供应商极有可能查错了标准

网友A:
螺纹本来是要严格对应的,但也有乱装的情况。
氮气减压阀的出口螺纹是公M16*1.5,有人用母G3/8+生料带也拧上去了,10MPa压力下也不漏气。
能把这些英美制螺纹说清楚的不多,网上的信息有些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纹本来是要严格对应的,但也有乱装的情况。
氮气减压阀的出口螺纹是公M16*1.5,有人用母G3/8+生料带也拧 ...

这么危险的事也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危险的事也干?

事后才知道弄错了。

网友:
这种密封方式要么就圆柱螺纹加垫或密封圈密封(比较可靠,承压较低,但可经常拆卸),要么就使用锥螺纹进行螺纹密封(承压高,不经常拆卸,对螺纹精度和光滑度有要求)

网友:
螺纹图示上不是标注了,那个锥度是1:16,如图所示。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30 19:04供应商加工的可能不是NPT螺纹。很有可能是管螺纹。用螺纹规检测下。
NPT不就是管螺纹吗,前辈这样说,我有些凌乱了。。。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8-30 21:34供应商极有可能查错了标准
韩兄举个栗子。。。

楼主:
|机器画家发表于 08-30 21:44螺纹本来是要严格对应的,但也有乱装的情况。

氮气减压阀的出口螺纹是公M16*1.5,有人用母G3/8+生料带也拧上去了,10MPa压力下也不漏气。

能把这些英美制螺纹说清楚的不多,网上的信息有些是错误的。
出口的器械,螺纹用公制细牙的不多吧。。。

网友(点评):
减压阀的出口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8-31 09:02螺纹图示上不是标注了,那个锥度是1:16,如图所示。
层主细心了,我也才看到

网友:
一般对外的图纸,个人倾向于用公制螺纹+组合垫的方式。需要用其他螺纹的,都交给车间的师傅去处理,自己人合作的时间长了,更靠谱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NPT不就是管螺纹吗,前辈这样说,我有些凌乱了。。。

NPT是美标60度锥管螺纹,我上面说的是有可能加工成圆柱管螺纹了。少了两个字,真要命,意思表达就出现了歧义。

网友:
可能加工成了直管螺纹,而你要求是锥管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NPT不就是管螺纹吗,前辈这样说,我有些凌乱了。。。

管螺纹也分可以分为直管螺纹和锥管螺纹

网友:
这是NPT螺纹对应的要求,应该是加工为了降低成本。加工的圆柱螺纹

网友:
NPT为牙角60°,对应的应该是NPSC柱内螺纹或NPT锥内螺纹

网友:
如果楼主图纸标注的内螺纹是NPT3/8",那就是加工商做错了,如果标注的是NPSC3/8",
至少从螺纹类型上说,加工商没有做错。GB/T 12716安排的明明白白,不用跟加工商废话

网友:
板厚比较薄,锥度不明显的,NPT的丝攻攻完牙后,两边都能旋进去正常的。
缠上生料带以后,同规格的R螺纹都可以旋进NPT螺孔内,还不漏水漏气。

网友:
锥管螺纹底孔不是锥度的,加工时候都是直孔,且孔会大点,用NTT3/8"丝锥锥的,所以不像我们想象的底孔是1:16锥孔只能从一个面拧进去。

网友(点评):
底孔是直的,但是攻完牙之后应该就有锥度了吧,

网友:
感觉楼主遇到的问题有几种可能
1.楼主买的接头型号不对,是直管的(因为国产的都按国标弄得)那么不管供应商攻哪种牙都是可以扭进去的
2.供应商攻的是直管螺纹,但是因为板厚只有大概十毫米再减去沟槽三毫米,相当于只有7毫米的牙,椎管接头两头都能扭进去也不是没可能
最重要一点是看楼主照片是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现在看错加工错的应该比较多,这是把锥管螺纹当成直管螺纹来加工了。

网友:
螺纹加工错了,与圆锥外螺纹配的螺纹有两种,一种外锥螺纹与内锥螺纹配,一种是外锥螺纹与内圆柱螺纹配。参照GBT7306.1-2000 55°密封管螺纹 第1部分 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GBT7306.2-2000 55°密封管螺纹 第2部分 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这两个标准

网友:
我前段时间咨询了一个做液压的朋友,他告诉我那种美标接头配管螺纹,缠上生料带就可以的。他们很多也是这么做的。

楼主:
|1352456568发表于 09-05 09:05我前段时间咨询了一个做液压的朋友,他告诉我那种美标接头配管螺纹,缠上生料带就可以的。他们很多也是这么做的。
也有这么干的,就怕长期使用后会有漏油的风险。

网友C:
密封管螺纹这个东西配合是这样的,内螺纹可以是圆柱内螺纹或圆锥内螺纹,但外螺纹必须是锥管螺纹。
对于美制标准来说,NPT是圆锥内螺纹或圆锥外螺纹,NPSC是圆柱内螺纹。
根据你的描述,外协加工的这个肯定是圆柱内螺纹,但应该注意的是,他这个圆柱内螺纹是不是按照NPSC标准加工的,如果是按照国标55°密封管螺纹的标准加工的话,那就有问题。
国标55°密封管螺纹的代号:Rp是圆柱内螺纹,Rc是圆锥内螺纹,R1是与圆柱内螺纹相配合的圆锥外螺纹,R2是与圆锥内螺纹相配合的圆锥外螺纹。
注意外螺纹一定是圆锥的,内螺纹可以是圆柱的也可以是圆锥的,这个地方不用太纠结,只要满足配合就可以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密封管螺纹这个东西配合是这样的,内螺纹可以是圆柱内螺纹或圆锥内螺纹,但外螺纹必须是锥管螺纹。
对于美 ...

NPT与Rc等螺纹牙型角不同

网友:
可能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这么干的,就怕长期使用后会有漏油的风险。

所以设备质量的差异往往就是这种细节提现出来了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D:
NPT与Rc等螺纹牙型角不同

是啊,NPT是60度的,Rc是55度的啊

网友(2021-02-04):
npt螺纹是一种美国标准60度锥管螺纹,分为一般密封圆柱管螺纹和一般密封圆锥管螺纹,配合方式由"锥/锥"配合,"柱/锥"配合。
360百科上的

网友:
这个法兰有标准件吧 ACE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