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没有13米行程的同步带模组?

楼主(2020-08-30):
请问下有没有13米行程的同步带模组?
这方面的供应商请提供下,谢谢!!

网友A:
不让组接的话运输都是问题。

网友:
这么长一般用齿条。参照机械手地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让组接的话运输都是问题。

是怎样组装的?

网友B:
这么长一般用齿轮齿条拼接了。即使用同步带也是齿条式的,驱动在运动部件上,算不上是模组。

网友:
太长了,同步带不靠谱的,供应商也不太愿意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一般用齿轮齿条拼接了。即使用同步带也是齿条式的,驱动在运动部件上,算不上是模组。

不用那种环形带是否可以

网友:
太长了,皮带容易跳齿

网友(2020-11-20):
可以自己做,20米的提升机也是用的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