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机构,只能上,不能下。

楼主(2020-08-31):
问题:该机构现在只能上,不能下。设计想法:是想将该机构上下移动。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为什么只能上不能下?

网友:
螺纹连接能上就能下吧

网友:
最下面那块板跟螺杆的连接是怎样的?

网友:
油缸可能出这样的问题,螺纹不会,检查一下安装角度和尺寸精度吧

网友:
用活母。
结构在死活中求。

网友A:
现在的结构已经是可以上下了吧,只要你螺杆下端和下面那块板是有轴承连接的。
另外,可以:
螺杆锁死到滑块上,然后在现有最上面那块板的上下侧,用两个螺母,靠上面那个螺母拉上放下

网友:
这图不能上下,有点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

网友:
上下侧板要装轴承的,

网友:
载荷条件?

网友:
估计这是高人设计的防反转螺杆。

网友:
现在是什么原因导致只能上不能下的?

网友:
螺杆安装方式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结构已经是可以上下了吧,只要你螺杆下端和下面那块板是有轴承连接的。
另外,可以:
螺杆锁死到滑 ...

上下连接板都得与丝杆是轴承连接,上下两板固定在侧板上,丝杆转动时中间活动螺母才能上下运动。

网友:
是不是螺杆没固定?情况说具体点

网友:
机构肯定有问题,
1.上下板肯定都要装轴承,理由楼里已经有人说了
2.丝杆传动,用M20,出发点就错了,时间长了肯定会有问题

这个机构除了楼主说的,只能单向移动的问题,用过几次以后,你还会发现单向移动,只能移动到全程的一半就要非常吃力,甚至动不了

楼主:
我把上下安装了两个M20螺母,然后顺时针转动螺杆,中间的小块就网上。

楼主:
逆时针旋转的时候,螺杆端部从下端的轴承中脱出,因此无法进行下降

网友:
好好看看滚珠丝杠是怎么用的

网友:
上端螺杆没有固定,怎么可能拧得往下走,一拧,这螺杆不就往上窜动了嘛

网友:
你把上端螺杆垂直方向固定就行了,下面那个轴承都可以不要,直接通孔避开即可

网友:
顺时针转上,逆时针转下。。。

网友C:
偏载,下降时卡住了

网友:
能把你的结构剖个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连接板都得与丝杆是轴承连接,上下两板固定在侧板上,丝杆转动时中间活动螺母才能上下运动。

我觉得,他现有的做法,把他螺杆和下面的板轴向固定,用卡簧之类的,其实已经是可以实现可上可下了。
我说的另外种方式,其实就和下板没有关系了,螺杆固定在滑块上,现有结构加个螺母即可,然后上班的上下两侧加螺母,靠拧螺母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偏载,下降时卡住了

这才是真相

网友:
你这个结构多少有点问题。两侧的导杆没有直线轴承吗?
如果是偏载,运动一定不顺畅。

网友:
螺杆需固定在上板吧,旋转螺杆就可以使中间板上下移动了

网友:
照片螺杆上那颗螺母是干嘛用的呀....
我有种感觉是因为下降时那颗螺母跟移动块的螺牙在快乐对顶

网友:
有点不理解,能上就能下吧?
若不能,我觉得会不会是导杆卡住了

网友:
你这机构,谁说下不去?拍一下就下去了啊!

我估计,楼主迷糊了,没真正弄明白为什么他竟然能上去。。。

咳,这几天,怎么总能遇到迷糊的同行啊。。。

网友:
看一下,结构缺陷挺多,关键部位设计应该是不对,本来想说,发现楼主就上来一天,其他都社友说,我也不说了

网友:
丝杆下端部把牙车掉,安个丝杆固定座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能上能下,制作时要 注意点卡死现象

网友:
第三块板与螺杆的连接没有交代清楚

网友:
支撑杆加弹簧,提供下压力。

网友D:
螺杆上下窜动问题没解决造成的嘛...力的相互作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不知道吗?要让中间块往下走,就得在螺杆下端拉住或在上端顶住不让螺杆往上窜

网友:
按理说该结构是能上能下的,检查一下上下两块板的导向孔位置是否吻合,可能下板的导向孔距离侧板的距离小于上板导向孔距离侧板的距离,导致中板向下运动时卡住

网友:
世人皆浊,谁独醒?难得糊涂。
受力偏载多远才能不会卡?和摩擦系数有没有关系?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怎样才能不卡?
答案就在理论力学的一个例题上,那篇是讲摩擦学。易格斯的样本上也有提到这样一个关系,1/2,即导向轴到推力的距离是导向轴承(或者说导向面)长度的两倍。为什么是两倍呢,因为易格斯塑料轴承与镀铬钢轴的摩擦系数在0.5以下。
楼主的这个为什么只能下不能上,一是因为导向摩擦系数太大,二是因为导向轴跨距太大,三是因为导向面太短。三者优其一可解。
我第一次用直线轴承的时候就深入的研究了这个问题,恰巧翻到理论力学的这一页,如有神助。
都浮躁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就不了了之了。我中华何时能复兴?

网友:
两端增加螺母顶住固定面,通过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可以调节上下。

网友:
滚珠副有异常了吧

网友:
有几个大神已经指出问题了,44楼也给出解决思路了,
向下的时候偏载应该是主要原因;
两端导向加长?
中间换成配套的螺杆螺母座?
可以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能上下移动,没装配好卡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杆上下窜动问题没解决造成的嘛...力的相互作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不知道吗?要让中间块往下走,就得在螺 ...

好像是哦。

网友:
M20螺杆是T型螺纹吗,是不是螺纹形式和加工的问题

网友:
这根螺杆上下都要有轴肩支撑才行,支撑处一般使用翻边自润滑轴承即可,根据你的图片,螺杆只有下面的连接处有支撑和轴承,上面的只是一个通孔,当中间板上行时,螺杆受向下的力,此处有轴肩支撑,没有问题,但下行时呢,螺杆受向上的力,这样还有支撑吗?螺杆不就向上移动吗,反而中间板不会动了。从结构上看,螺杆两端一定要双向轴肩固定,并有轴承支撑!

网友:
把螺杆换成气缸

网友:
加两根弹簧,装在两根导杆上

网友(2020-12-14):
我觉得现在最简单的改法,就是在这螺杆与上端板地面的位置,车一圈,加个卡环在那里,这样螺杆就上不去了

网友:
首先让丝杆轴向上和上下板固定,不然向下时会轴向窜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