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型螺栓螺母卡死后拆解方法

楼主(2020-08-31):
图一,图二,是新卡死的螺栓螺母照片

图三,图四,是上一次螺栓螺母卡死后将螺母两侧烧断以后螺栓受损的照片

图五,图六,是上一次螺栓螺母卡死后将螺母两侧烧断以后螺母受损的照片

该螺栓螺母用于压铸机上的限位,每台压住机有四个

上一次卡死后,我们直接用乙炔将螺母烧掉,这样耗时耗力耗财,我们不想再一次将螺母烧掉,想拆解后修复将损失降到

轴上螺纹是M370的

从上一次拆解后的图片上看,卡死原因应该是轴上螺纹断掉了一小块然后卡死在里面

楼主:
上传图片的顺序反了

最后两张图片是新卡死的螺栓螺母照片

上面的四张图片是上一次卡死后将螺母烧断以后螺栓螺母的照片

网友A:
卡死原因应该是轴上螺纹

会不会是轴的强度有点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死原因应该是轴上螺纹

会不会是轴的强度有点不可靠

现在寻求分开轴和螺母的好办法

楼主:
压机是3200T的

网友B:
螺栓螺母是什么材质?螺纹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栓螺母是什么材质?螺纹精度是多少?

国外的压机,已过质保期很久了,没任何图纸和数据

网友:
这种大螺母确实不好拆,是否可以采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加热螺母,冷冷却螺杆,再慢慢转动敲出来!

网友:
我们都是螺母外侧焊段钢棒,套上长加力杆大锤正反敲,也可以烤一烤。

网友:
应该是螺纹轴有变形了,卡螺纹了

网友:
要解决为什么会卡死?然后解决卡死怎么拆解。卡死原因是有移动,怎么才能不移动是解决的根本。然后解决螺母副是改个型号?等。

网友(2021-05-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新买的螺母,用在旧的轴上,只能旋进1~2圈,就卡死,进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