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箱温度60~75° 用皮带或者同步带输送 耐温

楼主(2020-08-31):
各位小伙伴,
前段时间搞了一台烘箱,3.8米长,用的是打滚子链传送,使用过程中与上一台设备的驳接过程中,托盘运动抖动它太大。
第二台想换成皮带或者同步带输送,这样输送过程平缓(相对)。
不知道各位实际中有采用过这种方式没?谢谢!

看怡合达手册,同步带 、平皮带使用温度有110°的
这个烘箱是3组输送,速度是0.6m/min。设备运行时间10H/天

网友:
用钢带不好吗?

网友(点评):
每列都需要单独阻挡

网友A:
配套产品给的110℃是持续耐温吗?一天10小时持续60-75℃,这个工况下要把所有配套件的耐温核实下,如果是断续工作还好点,大不了中间停下来用大流量风扇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套产品给的110℃是持续耐温吗?一天10小时持续60-75℃,这个工况下要把所有配套件的耐温核实下,如果是断 ...

中午会停1~小时,

查了下零部件选型手册 同步轮或者皮带轮不用铝的可以用铁的,主要是皮带这个输送介质。

要是有小伙伴做过这个的是最好的了,实际应用过才知道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尼龙材质或者聚氨酯材质的同步带,每天工作这么久估计寿命严重受影响,你可以找一下硅胶材质的同步带,浙江有些企业会做,或者淘宝搜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尼龙材质或者聚氨酯材质的同步带,每天工作这么久估计寿命严重受影响,你可以找一下硅胶材质的同步带,浙江 ...

硅橡胶同步带和氟橡胶同步带都可以用,氟橡胶同步带的耐温更高,连续高温长期使用在220°以上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硅橡胶同步带和氟橡胶同步带都可以用,氟橡胶同步带的耐温更高,连续高温长期使用在220°以上也没问题。
...

氟橡胶的价格应该贵很多吧,这个平时买O型圈的时候,硅橡胶和氟橡胶材质的价格差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氟橡胶的价格应该贵很多吧,这个平时买O型圈的时候,硅橡胶和氟橡胶材质的价格差的挺多的

氟橡胶应该比硅橡胶价格贵,因为性能在那。楼主这个项目用硅橡胶同步带连续工作耐温100多度够用了。

网友:
怡和达的传送带不靠谱,千万不要选用!

网友(点评):
老板用过后被坑了?

网友:
60~75° 可以。

楼主:
长见识了根据大家的指导,查了手册,
看到了特氟龙的、硅橡胶的
后期会再做一段和1楼帖子图片一样的设备,组成环线。提前考虑好烘箱用啥传动。

这一张图是米思米的

uuk
这个好!!!

网友:
楼主有钢网啊。
我毕设课题就这个,烧饼机。
嘻嘻,我选的不锈钢网。特氟龙耐热,但算食品级的东东吗?

网友(点评):
设备有三列 用网不好弄哦~

网友(点评):
我当初是一列的。关注学习。

网友C:
我们做过烘箱,烘干温度大概100℃左右,最高可能是120℃,我们用的输送带是特氟龙材质的网带,可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过烘箱,烘干温度大概100℃左右,最高可能是120℃,我们用的输送带是特氟龙材质的网带,可供你参考

特氟龙皮带贵吗

网友:
特氟龙运输带了解下,耐高温,食品级

网友:
可以直接网上找相应供应商寻下价格就行

网友:
小几百一平方吧,不算贵
我们我们还有用其它用途的聚氨酯输送带,2k多一个平方的

网友:
烤箱控制温度170度用的耐热硅胶传送带,几年了一直很稳定

网友(点评):
我们用窄的就行了 宽度15mm够了 皮带下面放个支撑条即可。 小伙伴有你们的设备照片没 ,方便的话发个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硅橡胶同步带和氟橡胶同步带都可以用,氟橡胶同步带的耐温更高,连续高温长期使用在220°以上也没问题。
...

是硅胶带比氟胶带更耐高温,同时价格更便宜

网友:
建议使用铁氟龙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硅胶带比氟胶带更耐高温,同时价格更便宜

这个问题最好还是让社区里的胶带厂家的工程师来确认,我们都是应用者,或者在应用中使用环境和工况有差别,我们用到的是连续220度高温环境使用的氟橡胶材质。

网友E:
我们在用的不锈钢网带,烘箱跟你这非常类似,功能温度都差不多,你们也是烘滤料?不锈钢网带效果不错,没有温度方面的后顾之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们在用的不锈钢网带,烘箱跟你这非常类似,功能温度都差不多,你们也是烘滤料?不锈钢网带效果不错,没有 ...

不懂就问:这个图中网带不是特氟龙网带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最好还是让社区里的胶带厂家的工程师来确认,我们都是应用者,或者在应用中使用环境和工况有差别 ...

氟胶在耐油性、耐强酸强碱更好些,从事橡胶行业20年至少基本的还是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氟胶在耐油性、耐强酸强碱更好些,从事橡胶行业20年至少基本的还是了解

非常感谢!能给出实践后的经验还是可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这个图中网带不是特氟龙网带么?

是的,确实是特氟龙网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确实是特氟龙网带

不锈钢网带我在生产灯泡的设备上看过

网友:
硅胶耐高温皮带完全可以,看图片长度2000元左右吧。

网友:
一般做这个工业炉厂用的是不锈钢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