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凸轮槽怎么配合

楼主(2020-08-31):
请教一下让圆柱在凸轮槽里运动要怎么配合,谢谢

网友A:
好像有那么个配合叫凸轮配合,不过我更喜欢用相切

网友:
可以使用路径配合,凸轮槽做路径草图,凸轮做点草图。使点沿路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那么个配合叫凸轮配合,不过我更喜欢用相切

一个面时可以相切,但槽是很多个面时相切只有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面时可以相切,但槽是很多个面时相切只有段。

这个要稍微处理下,几个面合并成一个面

网友:
仔细阅读三楼的路径配合,这是正解。

网友:
面接触配合。

网友:
如果不做motion分析,那就直接用相切配合,如果用motion分析就用实体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