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在什么情况下采用双基准标同轴度

楼主(2020-08-31):
轴在什么情况下采用双基准标同轴度,如果左右两个台阶也要同轴的话,怎么标呢

网友:
你不都画出来了么?三根轴上以才能用双基准,就两,你咋用呢?

网友:
照葫芦画瓢

网友:
这个要根据零件使用的实际功能和结构定。把你遇到的实际问题图片发上来,大家根据实际问题,给你做选择题。

网友:
我画长主轴的时候,台阶很多,一般我AB都放在轴两端的中心孔

网友:
你给的示意图中,两个轴承位置的轴线,分别是基准A和B,B应该以A为基准标一个同轴度。
如果基准A和基准B跨度比较大,那么中间轮子标同轴度就应该以A和B的共同轴线来标。像这种两个轴承支撑的轴,一般都要用A和B的共同轴线做基准。

网友:
这个应该跟装几个轴承有关系,如果两个轴承的话,轴上其它部位需要跟这两个轴承中心组成的直线同轴,就是两个基准。 如果就在一端装一个轴承的话,那就跟这一个同轴就行了。各个基准之间也是可以标同轴要求的。比如基准B同基准A的同轴度不超过0.02等。
楼上说的中心孔是工艺的问题,实际加工需要在轴两端打中心孔,那么这两个中心孔组成轴线是工艺基准,设计基准和非基准的其它结构一刀下,这种加工出来,同轴度一般不会差太多。当然,由于加工设备限制,无法一刀下,需要掉头的话,加工完一端,找正后再另一端,这样也可以保证一定的同轴度。

网友:
老美的标准都已经把同轴和对称度给删了。

网友:
实在不行以左边的轴为基准,右边再标它一个同轴度!难看一点,不标准,但实用,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