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的形位公差和粗糙度如何确定?

楼主(2020-08-31):
剖分式轴瓦压紧轴两端,轴本身不转,
1.轴瓦内孔的圆柱度和粗糙度如何确定?
内孔粗糙度3.2可以吗?现在想用1.6,不知道是否要求过高;
2.两片轴瓦内孔与轴的配合,使用H8/g7合适吗?

网友A:
最好发个图看看。
轴和轴瓦滑动摩擦的话,配合公差H8g7应该可以,粗糙度最好再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发个图看看。
轴和轴瓦滑动摩擦的话,配合公差H8g7应该可以,粗糙度最好再高一点。

轴和轴瓦没有相对运动,轴瓦夹紧轴

网友:
轴本身不转这个可以了。

这才是搞机械该讨论的东西

网友B:
这个公差配合可以的,光洁度也要看成本,经济性是管理层老生常谈的。。。

网友:
轴不转3.2的粗糙度足够

网友C:
还有如果要夹紧建议不要用H7/g6,要用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如果要夹紧建议不要用H7/g6,要用过盈配合

轻度冲击,那么紧有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公差配合可以的,光洁度也要看成本,经济性是管理层老生常谈的。。。

不好意思,不知怎么碰到了鼠标恰巧点到了“反对”,还取消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