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块薄板怎么包装比较合理且美观

楼主(2020-08-31):
公司有小块薄板的产品,尺寸70mm*70mm*3mm。以前是用珍珠棉去除产品外形后卧里边放在纸箱内,现在感觉有点不美观,且薄板运输中会掉出来。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麻烦给小弟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用80×80×16左右的泡沫板,侧面开个4左右的槽,塞进去,封口。

网友A:
做个高档礼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高档礼盒么

不是,考虑到成本的,这个小件得有几百万件,礼盒承受不了。

网友:
参考pcb,泡沫袋,抽真空

网友:
吸塑盒,底+盖,可薄可厚,看实际需求了,量大也不贵。
CPU 、内存、散热器都类似的包装案例。

网友:
有那种塑料材质的蜂窝网状的平板,缓冲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