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可以定位凹陷处的位置?

楼主(2020-08-31):
我现在有个爬壁小车在钢板上爬,需要检测图上凹陷部分的位置并定位。用什么传感器可以稳定检测出位置在哪?一开始想用反射型的光电传感器,后来商家 和我说可能不稳定。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现在想的一个是用探针检测凹下去的地方(但是没用过不知道具体咋样的)。另一个用距离传感器因为凹下去距离有显著变化。不知道可不可行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方法

网友A:
基恩士有这种检测用的激光检测产品

网友(点评):
不差钱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有这种检测用的激光检测产品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
有激光位移传感器,也有接触式位移传感器   ,看你需要

网友B:
直接用微动开关。这种工况非接触式不可靠。

网友(点评):
哈哈哈,刚才看到这图片我也想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凹陷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微动开关。这种工况非接触式不可靠。

接触式寿命有限吧,最简单最便宜的超声波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扫地机器人早就搞定了,可以在桌子边缘清扫,而不掉下去,就是靠这个。

网友C:
看精度吧,精度不高的,拖一个小铜片,依靠电位变化就能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精度吧,精度不高的,拖一个小铜片,依靠电位变化就能检测

坑太大太深了不行吧

网友:
双目应该是稳定的,就是你这程序怎么写的问题,线扫估计就更没问题了,有问题也是钱的问题

网友:
超声波波或者漏磁通法检测,不过用超声波检测需要被检表面的光洁度达到要求。可以咨询下做超声波检测的工程师。

网友:
激光雷达,通过高速旋转发射激光,再通过激光发射后触及障碍物反射回来的时间判断自己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从而判断相对位置,实现定位。

网友D:
轮子,支撑机构可以窜动,有弹簧施压,用接近开关检测轮子或与其连接的支撑机构的运动

网友:
行程开关?微动开关?接近开关(检测距离2-4mm的)是否可行?

网友:
|受不了了发表于 08-31 21:18轮子,支撑机构可以窜动,有弹簧施压,用接近开关检测轮子或与其连接的支撑机构的运动
靠谱!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轮子,支撑机构可以窜动,有弹簧施压,用接近开关检测轮子或与其连接的支撑机构的运动

槽口过深轮子小了会卡死吧

网友:
可以选用精密级一些的,比较检测光束更聚集,检测的距离可调的范围更可调节。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嗯,换个直径稍微大些的轮子也可以用,不过行程开关的寿命一直有些怕,特别环境恶劣,如果楼主这设备经常来回爬,这轮子里没轴承,寿命可靠性会打折

网友:
测距传感器        ZX2-LD50                        欧姆龙成熟产品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激光,机器人用的焊缝跟踪器。。国产的也不贵。。

网友:
速度多少

网友:
小车上装一个微动开关可以一试,原理就是高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