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直管焊接工装要求

楼主(2020-08-31):
请问各位大佬,做一个什么样的夹具,可以保证细直钢管和弹簧细软件用激光焊接保证同轴?
细直钢管外径是1.0mm,内径是0.73mm  弹簧软管外径是0.65mm ,内径是0.4mm,请懂行的大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这种双管套接需要设计成两头固定,能够实现同轴度的夹紧定位焊接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