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UG的装配图怎么不能编辑特征

楼主(2020-08-31):
一个能编辑特征 一个不能编辑特征,一个能打开装配体里的零件体 一个打不开,这是怎么回事。

是对方给我的装配图的格式不对吗?

网友A:
上面图片是中间格式的文件,肯定不能编辑特征,下面图片是SW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图片是中间格式的文件,肯定不能编辑特征,下面图片是SW文件吗?

都是STEP格式啊

这是不能编辑特征的文件

这是可以编辑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图片是中间格式的文件,肯定不能编辑特征,下面图片是SW文件吗?

中间格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格式是什么意思?

比如,*.igs;*.step格式,这种格式的文件可以在不同软件之间转化,但不一定能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igs;*.step格式,这种格式的文件可以在不同软件之间转化,但不一定能编辑。

那UG的那种格式可以在SW里面编辑,我以后让对方发我文件的时候就用这种能编辑的

网友:
这种数模应该是有转换过的,里面的参数已经被去除大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