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怎样处理能提高硬度且晶粒细化

楼主(2020-08-31):
如题,做压花模具,热处理是高频淬火,图案是腐蚀加工,加工完出现不同规则的凸纹,请教各位大侠,讨论讨论。

网友A:
45钢调质处理就可以细化晶粒,提高综合机械性能。想增加表面硬度可以进行表面淬火处理。

网友:
你这要求我看要碳氮共渗了

网友B:
调质加表面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质加表面处理啊

主要是处理完腐蚀后出现不规则凸纹,会给表面产品带来印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钢调质处理就可以细化晶粒,提高综合机械性能。想增加表面硬度可以进行表面淬火处理。

主要是处理完腐蚀后出现不规则凸纹,会给表面产品带来印痕。硬度不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处理完腐蚀后出现不规则凸纹,会给表面产品带来印痕。硬度不是问题。

是在腐蚀性环境中使用吗?

网友C:
高锻压比锻打加多次球退

网友:
内部晶粒细化需要通过调质处理了,外部硬化可采用碳氮共渗或者表面滚丸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腐蚀性环境中使用吗?

是化学加工,如同原来电路板加工一样,腐蚀加工,如果硬度或材料组织不一样,加工出来的光洁度(或者粗糙度)会不一样,这样会使产品出现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锻压比锻打加多次球退

腐蚀加工的粗糙度应该与材料的金相组织有关系,晶粒细化,组织均匀,腐蚀完粗糙度应该会均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腐蚀加工的粗糙度应该与材料的金相组织有关系,晶粒细化,组织均匀,腐蚀完粗糙度应该会均匀。

其实不要死盯着45钢,还可选择细晶钢;还可改善腐蚀工艺,如引入超声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要死盯着45钢,还可选择细晶钢;还可改善腐蚀工艺,如引入超声波等

你说的对,你说我说的观点对吗?选择其他材料是好,但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你说我说的观点对吗?选择其他材料是好,但成本会高很多

具体要看情况,有时换一种材料只是加几元钱一公斤,而多做一种工艺处理,价格可能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要死盯着45钢,还可选择细晶钢;还可改善腐蚀工艺,如引入超声波等

你能介绍几种价格合适且能达到要求的钢材吗?我问的目的就是经过高频淬火后硬度HRC50-55,变形小,组织均匀,晶粒细化,腐蚀完不会出现小的凸起和凹坑。大侠费心介绍,谢谢。另外,高频淬火过程步进产生的螺旋道硬度不同也会给腐蚀加工产生加工面平整度产生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能介绍几种价格合适且能达到要求的钢材吗?我问的目的就是经过高频淬火后硬度HRC50-55,变形小,组织均 ...

可以试试普通加钒的冷冲模具钢如cr12mo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普通加钒的冷冲模具钢如cr12mov

cr12mov我们做过没处理的圆钢,是元毛坯没处理的,腐蚀完有条状凸起,不知道处理后加工有没有。如果是的话是做完全退火还是正火能满足晶粒细化这种均匀?

网友C:
引用 楼主:
cr12mov我们做过没处理的圆钢,是元毛坯没处理的,腐蚀完有条状凸起,不知道处理后加工有没有。如果是的 ...

正火好,但硬度太高,加工不了,不适用。

网友:
激光熔覆或者淬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腐蚀性环境中使用吗?

是腐蚀加工,晶粒不匀或者硬度不匀都会产生加工出来图案不匀的瑕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火好,但硬度太高,加工不了,不适用。

硬度高不是问题,问题是材质晶粒比匀或者拥堵不匀,腐蚀加工出来面不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要死盯着45钢,还可选择细晶钢;还可改善腐蚀工艺,如引入超声波等

请说说你的建议或想法

网友:
其实你看见的不一定是晶格造成的。用超声波试试,可能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