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纸链接问题

楼主(2020-08-31):
SW工程图在将零件拖进图框后,默认的比例为2:1,材质和图号、公司名称会自动链接过来,但是手动更改图纸比例后,材质和图号啥的就链接不过来,什么原因,求解答。

网友:
要选择为使用图纸比例,这个链接的是图纸比例,不是视图比例,所以比例要在图纸属性里修改

网友:
属性链接不对。

网友:
手动更改图纸比例后

得先说清这个手动是咋改的

网友:
这是属性没有链接上吧??或者更新属性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