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位置气缸推力

楼主(2020-08-31):
如图所示,两个气缸的位置虽然不一样,气缸产生的推力是一样的,忽略摆臂的重量,摆臂产生的推力也是一样的,摆臂的推力等于气缸力乘以L除于L2。也不太懂,请大佬指教。

网友:
从摆臂旋转点作气缸轴线的垂线,看是不是一样长。

楼主:
|机器画家发表于 08-31 20:39从摆臂旋转点作气缸轴线的垂线,看是不是一样长。
怎么弄的啊

楼主:
|机器画家发表于 08-31 20:39从摆臂旋转点作气缸轴线的垂线,看是不是一样长。
是不是虚线气缸与旋转点的垂线是不是等于L?

网友:
气缸在两个不同位置分别用杠杆原理对旋转中心列方程。

网友:
自己用手从这两个角度推推自己的家门儿,就知道不一样了。(一定不一样的啊。)

然后,去找本初中物理课本。

学机械的,搞不明白,不会算?赶紧把屁股抬起来动手试试,去找出多次不同试验中的区别。

首贴里的话中,明明不一样的东西,自己不知什么原因一定先说死是一样的,当然“太不懂”了。

当然,绝不是“不太懂”。

真的极其讨厌这个仅仅是死要面子的哪个混账搞出来的、而且竟然这么流行的“不太。。。”的措辞。

懂就懂,不懂就不懂。说出来那么难吗?每次听见“不太。。。”,就感觉嚼了一口没带味儿的粘糕。。。粘拉拔插。。。

还觉得一样?
你把35度改成0度,然后继续说一样吧。

按你的武断,中国的以柔克刚功夫,全是扯蛋。

你在问的这个知识,其实,你天天在用,其实,你只要动起来就会有无意识地想利用这个科学原理。

包括你为求助这个知识而敲键盘都在内。。。虽然角度偏点儿无所谓,你还是会使自己尽量按照这个科学原理来敲键盘。

咱玩儿机械设计的,心态,要比别人沉和细。

玩儿机械设计的,可以想不到别人想得到的,但要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

三角。。。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8-31 22:50自己用手从这两个角度推推自己的家门儿,就知道不一样了。(一定不一样的啊。)

然后,去找本初中物理课本。

学机械的,搞不明白,不会算?赶紧把屁股抬起来动手试试,去找出多次不同试验中的区别。

首贴里的话中,明明不一样的东西,自己不知什么原因一定先说死是一样的,当然“太不懂”了。

当然,绝不是“不太懂”。

真的极其讨厌这个仅仅是死要面子的哪个混账搞出来的、而且竟然这么流行的“不太。。。”的措辞。

懂就懂,不懂就不懂。说出来那么难吗?每次听见“不太。。。”,就感觉嚼了一口没带味儿的粘糕。。。粘拉拔插。。。

还觉得一样?

你把35度改成0度,然后继续说一样吧。

按你的武断,中国的以柔克刚功夫,全是扯蛋。

你在问的这个知识,其实,你天天在用,其实,你只要动起来就会有无意识地想利用这个科学原理。

包括你为求助这个知识而敲键盘都在内。。。虽然角度偏点儿无所谓,你还是会使自己尽量按照这个科学原理来敲键盘。

咱玩儿机械设计的,心态,要比别人沉和细。

玩儿机械设计的,可以想不到别人想得到的,但要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

三角。。。
????,原谅我的无知。

网友:
F=F(气缸)cosθ*L/(L+L2)F=F(气缸)sin35°cosθ*L/(L+L2)

网友:
你这种机构需要考虑气缸尾部的旋转点,旋转点不设置好,没办法正常的转动,你气缸水平着安装,这气缸本身都是没办法缩回的啊!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01 20:56你这种机构需要考虑气缸尾部的旋转点,旋转点不设置好,没办法正常的转动,你气缸水平着安装,这气缸本身都是没办法缩回的啊!
是的,只是比较下两种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