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群里的大佬,这个浅杯状零件怎么控制加工变形?

楼主(2020-08-31):
请教群里的大佬,这个浅杯状零件怎么控制加工变形? 这个零件毛坯是15#铸钢件,经过退火处理。现在第一道工序是用三爪卡盘涨紧内孔,车外圆及端面,虽然将三爪焊高了,尽可能涨紧靠筋板的内孔,可是车出来的外圆与端面还是有较大变形,通过测量外圆的差值,远离筋板端外圆最大可达0.22mm,端面最大变形表现为局部凹陷,凹陷的最大值有0.12mm, 这个零件毛坯件外圆304~305mm,车出尺寸为300mm,毛坯内孔尺寸大约280mm, 有2~3度的锥面。 各位帮忙提个建议,看看如何减少这个变形。      使用设备为 国产 CNBK6150A 数控车。

图2为 车加工后放在立式加工中心准备下工序的状态;图5立式加工中心铣槽后状态

网友A:
1.你试试先车一下毛坯内孔,然后用毛坯孔定位车外圆和端面。
2.用内孔定位前,把软爪也车一下。
3.夹紧力是液压的还是其他的形式的,调整一下夹紧力,别过大。

网友:
对付变形, 要么减小装夹力,要么增加装夹面积。另外 机床进给参数小一些,分多次加工等等。最后,要是加工费够的话,那就增加其他工序,例如 磨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试试先车一下毛坯内孔,然后用毛坯孔定位车外圆和端面。
2.用内孔定位前,把软爪也车一下。
3.夹紧力 ...

三爪是手动的,由于零件是铸造件,又经过抛丸处理,表面非常粗糙,增加加紧面积比较难。

网友:
可以试着在铸钢件的圆底部多出3个对角的圆柱把头,打螺丝孔对撬定位,然后可以加工中间孔了,靠孔定位的工装做一副,献丑了

网友:
最好先找一个基准面出来。

网友:
这种轮辐式的零件需要先做出基准孔,以中心孔定位后再加工外部尺寸。

网友B:
没图太不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太不好说的

不是有照片吗?楼上的想说什麽?

网友(点评):
这个工艺和工件的尺寸薄厚,加工位置,装夹都有关系,照片看不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