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步带模组加速度计算方法

楼主(2020-09-01):
同步带模组加速度计算方法是否与滚珠丝杠一样?分为加速、减速和等速 三个阶段求解?
谢谢!

网友:
台湾SATA滑台模组,解决你所有疑虑。QQ 1013795740

网友A:
这个加减速肯定是有的,否则设备就没法按最大效率来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减速肯定是有的,否则设备就没法按最大效率来运行了!

是呀,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