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机械工业动画用3DMAX还是Maya,请指教

楼主(2020-09-01):
做机械工业动画用3DMAX还是Maya,请指教

网友:
现在流行C4D

网友:
俺用的Composer , 如果有六轴机械臂就用机械臂仿真软件例如ROBOGUIDE,在Composer六轴不好控制

网友:
我也是用C4D

楼主:
你好,我想给设计的生产线做个动画给客户展示,不知道学习哪款软件更合适一些

网友:
还是3D~Max用的多,效果也更好一些!

网友(点评):
好的,我再对比一下

网友:
那我觉得还是用你比较熟悉的软件合适,

网友(点评):
新手还没入行(●°u°●)??」

网友:
这个跟机械设计软件差不多吧,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没什么一定的吧

网友:
建议使用3dmax,我们主做机械类和施工类,技术用的都是3dmax。maya适合做角色游戏类。

网友:
这两个软件肯定是3dmax了,其它还有很多软件都可以 c4d sw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