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骨架结构刚度

楼主(2020-09-01):
如图所示的骨架结构,几个竖直的钢板条是用横着的钢板条点焊的,其他钣金件拉铆在骨架上是固定外壳和其他器件的,竖直钢板条是翻边折弯用螺丝锁在底板上,现在装完后发现整体的刚度不太好,尤其前面比较高的这一部分晃动比较厉害,有什么办法加强吗

网友A:
要么增加厚度,要么多加支撑或者筋板,要么选择刚性比较大的材料,优化结构,几个因素综合考虑。

网友B:
后面这能否加一个连接板,与圆盘连接?

这两个原有的,与圆盘连接的板,距离尽量大一些,后面的板尽量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增加厚度,要么多加支撑或者筋板,要么选择刚性比较大的材料,优化结构,几个因素综合考虑。

我感觉是前后太薄,且没有支撑引起的整个骨架扭转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这能否加一个连接板,与圆盘连接?

这两个原有的,与圆盘连接的板,距离尽量大一些,后面的板尽量靠 ...

那四根竖直放置的钢板条都与圆板有连接,您指的是左右那两个靠在一起的分开吗?
目前把他们放在一起主要是中间那个大空挡需要放主板

网友C:
简单粗暴点的办法,把加固的短横板改成斜撑。使支撑形成“冈”字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粗暴点的办法,把加固的短横板改成斜撑。使支撑形成“冈”字型

我刚刚也是这么想的,一端连接骨架,一端连接底板,应该会有点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前后太薄,且没有支撑引起的整个骨架扭转变形

这个整体有多高?从左边拉一个筋板在底盘上生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整体有多高?从左边拉一个筋板在底盘上生根。

大概1米高,骨架上包壳的,不太好前后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1米高,骨架上包壳的,不太好前后拉

这个骨架上受力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骨架上受力情况如何?

前后之间是放托盘的,托盘上放一些物品,不重,只是骨架本身在一个运动平台上,运动的时候它自己会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之间是放托盘的,托盘上放一些物品,不重,只是骨架本身在一个运动平台上,运动的时候它自己会晃动

那就把底盘重量加大,不要让骨架在平台上运动时有倾覆趋势。骨架的重心越低,越稳。

网友:
这种骨架,直接用钢条焊接一定不如用钢板折弯后焊接好。
加强连接板,也采用L型板。

网友D:
竖着的能换成型材不?比如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竖着的能换成型材不?比如方管。

方管比较难做成那样的形状,得拼接,比较麻烦

网友:
在不增加板材厚度的情况下,也只能增加加强筋的数量了。

网友:
直接钢板折弯,加两个加强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