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师们XWED22与XWED32减速机机座的区别

楼主(2020-09-01):
XWED22-319-YVP0.37KW与XWED32-319-YVP0.37KW的区别  可以混用吗

网友:
看看减速机样本中对代号的解释,是否可以替换?

网友:
各家的型号规定都是不一样的,要看品牌

楼主:
机座号的大小对传动能力有影响吗

网友:
看减速机品牌的样本说明书,一般都会有选型名称说明。实在搞不清楚问他们销售,基本能解释的清楚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们

网友:
这个需要去对比样本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