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PLC,想请教几个小白问题

楼主(2020-09-01):
我接触的行业大多都是用汇川,1.请问我如果学西门子S7-200SMART,弄的程序能用在汇川上吗   2.西门子的是比汇川贵吗

网友A:
1:不行     200smart软件写的程序只能在200smart上运行    但你有编程思路了可以用汇川的重新写
2:200smart 最便宜的cr20s    可能五六百块钱     1500那种贵的五六万不止

网友:
不同的Plc编程环境是不一样的,代码定义也有可能不同,特定品牌的Plc程序,只能在它的系统中使用。西门子的应该贵。

网友:
我觉得,基本的PLC知识了解下就行了。实践出真知。如果真的想学PLC这方面的建议去找家公司试试就行。做几个项目有经验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行     200smart软件写的程序只能在200smart上运行    但你有编程思路了可以用汇川的重新写
2:200sm ...

谢谢回复,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给我提出新的思路,就想学点入门的,对自己应该会有更多的帮助。感谢各位!

网友:
确实如此,从简到难易,从易到简难!入门够用即可。

网友:
好想学,要学习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