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符号怎么这么难看?

楼主(2020-09-01):
默认大小把横线都挡住了,调到1毫米勉强不碰横线,
但是这么小能看得清吗?

网友:
我要瞎了

网友:
sw中有锥度符号?

网友A:
锥度符号不对吧?

网友B:
sw有锥度符号的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有锥度符号的标注

我这个就是自带的呀,难道你的不是这样的外形?

楼主:
截图看看你的,谢谢

网友C:
还是不太好看的,能在调大一些吗

网友D:
2012版本SW里是没锥度符号的,可以自己在一个设置文件里添加,大小尺寸都可以定义。楼主这个不知道什么版本,应该是自己有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画图是按什么标准了,反正一直沿用老图纸的,锥度符号只有长等腰三角没有中轴线,三角形方向须与锥度方向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2版本SW里是没锥度符号的,可以自己在一个设置文件里添加,大小尺寸都可以定义。楼主这个不知道什么版本 ...

我是2018SP5

楼主:
当然有了,20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度符号不对吧?

和制图书上的样子有区别,但是这玩意只能用自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太好看的,能在调大一些吗

大了就碰下面的横线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cad上改一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