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规律外力冲击的工件,传动方式选用

楼主(2020-09-01):
现有一个洗刷(清洗车辆外表面)自转结构,需要实现其升降和前后移动,因为工作过程中持续受不规律外力作用,采用哪种传动方式比较好。(个人看法是升降采用电动缸或者丝杠,前后移动使用同步带)主要担心外力频繁冲击对传动机构的影响。 1598946592(1).png

网友:
更应该担心车会不会坏

网友:
可以去自动洗车那边看看那个机构是怎么实现运动的。

网友:
这个清洗用的大圆筒重不重,需要能承受清理挡风玻璃时的反作用力!

网友:
支持3楼的,多看几家,那就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选择非刚性接触工具,可以减少烈度较强碰撞,比如线条织布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