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推车脚轮选型

楼主(2020-09-01):
担心小车安装脚轮后,推起来仍费力或者一个人根本推不动,
首先小车上的物料重量最大是2000KG,选的脚轮单个承重是800公斤,脚轮直径125。我知道承重相同的,直径大的脚轮,推起来要比小的脚轮轻松的多。但是小车高度限制了,地面距离推车上的辊面高度只有320,直径125的脚轮高度172mm查不多,如果选直径200的高度会有247,空间上不允许。

想问,是否有资料可以得出125直径的脚轮拉动2000kg的物体需要多大的拉力?一个人是否可以拉动?地面为车间水泥平整整洁地面

网友A:
看滚动摩擦系数大小 ,估计200到300N的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滚动摩擦系数大小 ,估计200到300N的力吧

轮子直径不一样莫非滚动摩擦系数不一样?

网友:
轮面刚性要好。

网友B:
楼主力学……。摩擦与正压力和摩擦系数有关。推动小车的摩擦力是不会随轮子大小而改变的,你选大选小一个样。800*4=3200>2000。这样轮子的设计就满足了。至于能不能推动。跟轮子材质、和地面有关了……和大小无关。地面粗糙,你轮子选的再大也没用,该推不动还是推不动。最好的办法是选个力气大的工人……

网友(点评):
不懂就别瞎评论,教坏人。首先四个轮子只计算3个轮子的承载力才保险,其次推力大小与轮子大小有直接关系。像你这样屁股决定脑袋的我猜你不是做设计的。

网友(点评):
5楼的兄台,确实欠妥啊。橡胶轮不能按滚动摩擦考虑了。自行车车胎气压不足的时候骑着费劲,就是这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力学……。摩擦与正压力和摩擦系数有关。推动小车的摩擦力是不会随轮子大小而改变的,你选大选小一个样 ...

轮轴。

网友:
想放大轮子,可以考虑沉入式安装

网友:
2000kg分配到每个轮子上大约500kg,小于轮子的承受能力,脚轮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一个人拉肯定是拉的动的,主要看人,2000KG也就一般家用轿车的重量。

网友:
就经验来讲,2000kg载重选择800kg单轮是合理的,一般一个人估计是弄不动的。一个人推拉1000kg稍好比较费力,2000kg用两人应该还行。看你选择轮面材料,轮面材料和推拉力有很大关系(这些与地面保护及噪音有联系),支架与推拉转弯用力也有很大关系.5“125载重800kg的轮子还是比较少的,8”200的轮子载重800kg比较多,原则上这些都不用牵引。

网友:
我道不担心推不动,我担心你的扶手会变形

网友C:
太重了,要加助力

网友:
推拉都能动,想省力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从静止到运动。

网友D:
这个两吨的重物,小车拉起来很费劲的,最好是把链轮改成直接175,高度225的型号,我们现场遇到过这种情况,选125的拉不动。

网友:
轮面要硬,轴承要好,力气要大

网友:
注意安全,两吨的东西,惯性会很大,推拉运动后,停下来有点难吧,尤其是急停

网友:
应用软件仿真看看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人体受力点的设计呢?不一样的方向拉,感受也截然不同

网友:
2吨重的东西,用5寸的轮子一个人拉起来都费劲,别说推了,到时候工人肯定要骂人;如果小推车用的频率很高的话,建议买好点的轮子,买大品牌不要随便到淘宝上买便宜的,要不然轮子很容易坏

楼主(2020-10-09):
引用 网友D:
这个两吨的重物,小车拉起来很费劲的,最好是把链轮改成直接175,高度225的型号,我们现场遇到过这种情况, ...

请问175的拉起来感觉怎么样?一个人能拉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重了,要加助力

请问有什么助力方法?

网友:
说的都是点,没有人说个完整的

网友:
滚动阻力和轮胎的变形有关系。这个力学关系有点复杂,我觉得不妨我们采用实验的方法。
找一个手推车,我想车间里肯定有的吧,或者用你选的那个轮子做一个手推车。对手推车加载,测试不同的拉力。比如上面站一个人,站两个人,站三个人……负载做横轴,拉力做纵轴,得出一个曲线图,就可以推理出,2000KG负载时需要的拉力大概是多少。
负载和拉力的关系,我猜也是一个线性关系,不过可能会有一个修正值。因为轮胎的变形在负载太大时,可能不是线性的了。

网友(2023-06-06):
轮子直径太小了,肯定推不动。  把手的设计的太复杂了,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