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集中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9-01):
在simulation分析中,孔的圆周出现应力集中,超过了屈服强度,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
菜鸡在学习中,老师建议过加凸起,在开的孔的边上加上凸台,如果是有盖子的话,盖子直接是内扣的,盖子的外缘和孔的内壁紧密接触

网友:
孔口整卸荷槽

网友A:
增加厚度试试,具体要看你受力吧

网友B:
你用于分析的的模型中孔边缘是直角吗?尖锐直角?没有加圆角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试试加个圆角再分析。那个地方实际应力没有那么大。那是有限元分析中模型理论与实际物体的区别。可以忽略

网友:
没有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厚度试试,具体要看你受力吧

整体应力没什么问题,就是孔的周围应力比较大

网友:
或者换一种屈服强度高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于分析的的模型中孔边缘是直角吗?尖锐直角?没有加圆角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试试加个圆角再分析。那个 ...

孔的周围倒的斜角,结果还是应力大,因为我初接触这一块,没有实际接触过,所以不敢确定有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圆孔附近加厚,凸起

网友:
倒角,局部网格细化一下,确保(节点值-单元值)/单元值<5%-10%。

网友:
数模结构中消除锐角,尖角,采用圆弧R替换它。

网友:
加凸台会不会好点

网友:
嗯..卸荷槽不是齿轮泵中泄油用的吗

网友:
这个是应力奇异了,计算结果不收敛,可以倒个很小的圆角再划网格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