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标注公式对勾是灰色如何解决?

楼主(2020-09-01):
请问:标注公式对勾是灰色如何解决?我用模数乘以π,后面的对勾是灰色不能确定。有朋友说是公式编辑器的问题?我该怎么办?

网友A:
pi是什么鬼,没有定义,电脑当然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是什么鬼,没有定义,电脑当然识别不了

您好。前几次这样输入可以的。。。不知您是如何输入齿距的?

网友:
好像是你不用点对号,直接回车是可以把公式输入进去的,但是如果PI未定义它就不会去计算,估算仍然是原来的值。

网友:
确实,我和你输入的一样,对号不是黑色的是绿色的。
如果属于疑难杂症,建议恢复注册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是什么鬼,没有定义,电脑当然识别不了

不了解不要瞎讲,什么叫Pi没有定义,它是π(3.1415926……)。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所有表达式(方程式)都要用英文输入法输入,不然它就会显示无效或错误。

网友:
sw2013sp5测试无异常。。。。。。。PI能认出来。

网友:
出现此错误的原因
1、使用非正版操作系统,VBA文件丢失;
2、安装WPS办公软件,篡改了VBA文件。

解决办法:
互联网搜索VBA7.1安装包,解压安装即可。

网友:
灰色应该是抑制掉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指教!今天早上到班上,竟然又神奇的好用了。很可能是SP1版本不稳定的原因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