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有效的消除产品表面的静电呢?

楼主(2020-09-01):
   最近高压测试站2.5KV测试,产品表面在轨道之间有静电产生,料在轨道下落有些卡顿,怎么有效的消除产品表面的静电呢?

网友:
消除机器静电还可以从整体的生产环境着手,例如,防静电地板、地垫,凡是涉及生产的工具尽量都用防静电产品,这样,静电不除自退。

网友A:
安装静电消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静电消除器

指离子风机吧,装了两个新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静电消除器

轨道那一部分用的是陶瓷绝缘材料的

网友(2024-07-06):
设备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