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件精度的保证

楼主(2020-09-01):
两个焊接件通过螺栓连接,尺寸比较大,3米左右,外形也不太规则,用胎具成本太高( 焊后上机床再次加工法兰面及螺栓孔的代价太大 ),好像也很难两个焊接件相互配做,还有有什么好办法保证法兰连接部位的形位公差在合理的范围,不至于影响安装?

补充一下:我说的是机加胎具比较麻烦,如果用焊件胎具,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精度:两个法兰中心距3米,法兰直径300,如果要求中心距+-1毫米,平面度+-0.5毫米,有没有难度?用焊接胎具能不能保证?看焊接件通用技术要求里焊接件形位公差也远大于我这数值,坐等高手

网友:
试试  先安装,再焊接呢?

楼主:
|gaxisjtu发表于 09-02 06:11试试  先安装,再焊接呢?
安装所在的部件部位也很大,有点麻烦

网友:
按图纸要求去做,就不会有错,至于成本、工期等等,出图的人在出图的时候就考虑进去的。仅想偷工减料或应付差事,那就不用这么纠结,只需把板放垂直或平行即可。

网友:
用胎具组立,控制好组立尺寸,然后焊接工艺很重要,焊工水平不能太低,保证焊肉均匀,使变形在可控范围之内,根据经验调整焊接顺序,尽量减小变形量,焊后上胎具整形,基本能达到公差要求,我之前就是这么做类似产品的

网友A:
你要是老板就试试,焊接人员技术高的话应该可以保证,可以试试;如果你是员工,这种公差,你就直接加工一刀吧,不要省事,这个大件干错,老板就找你事了,稳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老板就试试,焊接人员技术高的话应该可以保证,可以试试;如果你是员工,这种公差,你就直接加工一刀 ...

谢谢了,怕要求高了,很难做到,反而被骂

网友:
最近在做钢结构,也是一脸的迷茫

网友:
焊后上机床再次加工法兰面及螺栓孔的代价太大?能保证图纸要求才可以。

网友:
在焊接平台上做一些可调节然后可固定的工装,将要焊接的部分放上去,要能够测量,然后点焊,检查尺寸是否合格,合格后再满焊,满焊后再检查及校正。

楼主:
|andriycike发表于 09-02 09:01用胎具组立,控制好组立尺寸,然后焊接工艺很重要,焊工水平不能太低,保证焊肉均匀,使变形在可控范围之内,根据经验调整焊接顺序,尽量减小变形量,焊后上胎具整形,基本能达到公差要求,我之前就是这么做类似产品的
技术要求怎么写?能不能给参考?谢谢

楼主:
|tsaohuan发表于 09-02 15:26焊后上机床再次加工法兰面及螺栓孔的代价太大?能保证图纸要求才可以。
就一根管子弯曲的,两端有法兰,装夹都麻烦,尺寸好几米,你想想费用能便宜吗?

楼主:
|tsaohuan发表于 09-02 15:33在焊接平台上做一些可调节然后可固定的工装,将要焊接的部分放上去,要能够测量,然后点焊,检查尺寸是否合格,合格后再满焊,满焊后再检查及校正。

楼主:
|17740081681发表于 09-02 13:54最近在做钢结构,也是一脸的迷茫
你们以前怎么解决这类问题的?

网友:
这么大的零件平面度1很难做到了,焊接变形这块不好把握。

网友B:
没图没法给建议,焊接量多大也不知道。。精度保证和焊接量的多少息息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没法给建议,焊接量多大也不知道。。精度保证和焊接量的多少息息相关。

100件,图中我注明连接部件做好,本件再与连接的部件配作
至于实际怎么做无从知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件,图中我注明连接部件做好,本件再与连接的部件配作
至于实际怎么做无从知晓了

我说的焊接了不是产品数量,是单件产品上焊缝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焊接了不是产品数量,是单件产品上焊缝的量。

不超过3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