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机构电机问题

楼主(2020-09-02):
目前正在做一个同步带轮升降机构(如图),不确定电机带不带的动,来请教一下大佬们,目前已知参数:
1.电机额定扭矩 2N*M  转数 40r/min    电流1300毫安
2.门重3千克 行程280mm 要求2秒开门
3.目前已选的同步带轮 电机端是5M48齿  带宽15mm , 小带轮5M24齿  传动比2

网友A:
同步带轮传动机构提升门的负载吗?电机是不是最上边黑色的零件,双轴伸输出?应该从被提升的负载端往电机端计算功率,同时考虑机械效率,匹配传动系统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轮传动机构提升门的负载吗?电机是不是最上边黑色的零件,双轴伸输出?应该从被提升的负载端往电机端 ...

电机是最上面那个黑色的零件,拿捏不准电机能不能带的动,有参考资料嘛,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是最上面那个黑色的零件,拿捏不准电机能不能带的动,有参考资料嘛,万分感谢!

电机只带动门提升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只带动门提升对吗?

是的   方便加微信私聊嘛  我的微信号:13588750661

网友B:
P=FV/∩,T=9550P/N,不知道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P=FV/∩,T=9550P/N,不知道对不

对!机械效率要考虑整个传动链的效率,选择电机功率时要考虑功率裕量。

网友:
这个电机有没有增加减速机,这样肯定是带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