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布置,轴不容易拆装

楼主(2020-09-02):
采用图中的轴承布置方式,轴不容易安装。
1.当前安装方式,通过将一侧的轴承安装到轴内。然后将轴承安装到安装板上。
2.然后将另一侧安装板也安装好,同时安装好轴承。
3。采用的轴承的内径是15mm;

网友:
可以把一端的安装轴承位置的侧板切出来一块,分成上下结构,装好后再拧上去。

网友:
把一端的箱体设计一个能穿过整根轴的孔,这个孔上再设计一个过渡法兰与箱体连接。

网友:
一般你这种结构,都是直接用端面轴承的,做成这种拼板子锁螺丝的......确实少见

网友:
大侧板上直接洗 轴承孔 。有点难受。不如加个小板子。

网友:
也可以用带座轴承。

网友:
这是80年代常用结构形式,如果不是数量大,组装劳动强度大,组装和使用应该没有问题。如果需要改可以在一端把孔加大后增加一个轴承座。

网友:
轴承不要直接装在侧板上,这样加工、调试难度大,可以加一个套(带法兰可以固定在侧板上)

网友:
楼主这种从里到外的设计方式,也是没办法的,只能这么拆了。

网友:
4楼说的正确

网友:
过定位了。。。板子上开通孔即可;

楼主:
1.谢谢各位,就不一一回复了。
2.现在针对各位的建议,想更改成如图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