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锲块单点受力寿命如何

楼主(2020-09-02):
如图所示  因为内8收缩 锲块切入的时候会单点受力 请问这样合理吗 还有锲块插入的时候两侧不收30kg力 只收弹簧拉回的力  锲块走完完全张开才会有3OKG力

网友A:
把滑动改为滚动,重新设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滑动改为滚动,重新设计一下

用轴承去顶平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轴承去顶平面吗

换成滚动的话,运行会更顺滑吧

网友:
滚动是不是把两边加上轴承

网友:
加上滚动,机构不会容易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