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表面镀层厚度如何确定

楼主(2020-09-02):
比如镀锌,镀锌层厚度如何取?防止室外锈蚀

网友A:
室外采用热浸锌,厚度1道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采用热浸锌,厚度1道左右

请问这个厚度有没有必要写在图纸里?

网友(点评):
按照正常镀层标注,厚度是要写上去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厚度有没有必要写在图纸里?

请问哪个手册有这个厚度的规定?
我担心太厚螺纹
拧不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个手册有这个厚度的规定?
我担心太厚螺纹
拧不上去

螺纹间隙是你定的,镀锌厚度也是你定的,所有数据都是你定的,拧不进去就是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间隙是你定的,镀锌厚度也是你定的,所有数据都是你定的,拧不进去就是你的问题。

螺纹间隙如何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纹间隙如何计算?

螺纹公差不是你定的么?你如何定呢?你来问我如何计算?我哪儿知道你要间隙还是过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公差不是你定的么?你如何定呢?你来问我如何计算?我哪儿知道你要间隙还是过盈呀

7 H/6g没有看见间隙怎么计算,而且螺纹是三角形斜面接触,牙形间隙和轴孔配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7 H/6g没有看见间隙怎么计算,而且螺纹是三角形斜面接触,牙形间隙和轴孔配合不一样

哦。。。。。。。啥都有国标的,比如镀层厚度的标准。。钢件镀和铜件镀写法完全不同的。

当然,你手写一个电镀锌,电镀厂的也能看懂,也是普通没要求的镀一下完事。

网友:
公差带的确定

楼主:
大神,这个是哪个文件的规定?谢谢

网友(点评):
一本书: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网上有

网友C:
如果不是精密螺纹的话,镀层的厚度是不需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精密螺纹的话,镀层的厚度是不需要考虑的

如果太厚了,螺纹不能拧入,设计背锅吗?

楼主:
这几个文件有没有电子版?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太厚了,螺纹不能拧入,设计背锅吗?

那就定义个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定义个厚度

不知道厚度如何取值

网友:
这个根据标准来确定了,有盐雾试验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