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托盘快速拆装结构

楼主(2020-09-02):
托盘需要方便拆装,现在的固定结构一边受力的时候,另一边会有一点翘起,请教各位大神除了加深孔之外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20-9-2 16:30):
最好不需要其他动作,托盘只要拿起和放下就能完成装和拆

网友A:
托盘的刚性要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托盘的刚性要加强

不是托盘刚性的问题,托盘是3mm厚的铝板和塑料上盖,翘起是固定件脱开造成的

网友:
你不把它悬空,就没这事儿

网友:
留个联系方式,帮你看看

网友:
两侧的放置位能否改成狭缝。即托盘水平插入两侧的支架里。(同时设计凹凸点限位,规范托盘的放置位置)

网友:
可以买米思米标准卡扣,这种拆装才会更方便。

网友:
侧向间隙减小,或者用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