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焊接方式,那种更好?

楼主(2020-09-02):
A还是B?

还是各有优劣?

网友:
8mm厚板子,最好打坡口双边焊

网友:
B方式最好上下两边焊,上边要留出焊缝位置,不能横板与立板对齐。

网友:
我们是做个插口  然后那边焊边都行

网友:
弄个坡口焊接,效果是要好一些,具体参考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看你受力方向。最好俩边焊

网友:
看受力方向,内测角焊缝,外侧开坡口

网友:
焊缝的焊接强度是一样的吧?看载荷及固定情况再确定方式吧!看看最终需要减小哪的力臂

网友:
主要看受力方向,这东西类似小堆高车的叉子

网友:
非要说出个好来,我选B

网友:
单面用角焊缝不好,一受力焊缝就裂开了。
建议角焊缝的对侧开坡口。
如果立板下端固定,短板受垂直向下的力,A的搭接方式好。
如果短板右端固定,立板受水平向右的力,B的搭接方式好。

网友:
给个受力点,才好选择

网友:
这么厚,不管A或者B,外侧都应该再加个坡口

网友:
我觉得还是按照合理使用材料和确定焊接结构,如果单考虑受力合理为主楼上诸位大神的意见双面焊接是值得采用的方法

网友:
看你怎么用,根据工况在考虑工艺。单边焊接很显然不符合工艺要求,不管是A还是B,单边坡口焊接后打磨平整比较合适。当然,如果允许,建议直接折弯。

网友:
B,增加焊接坡口

网友:
要看受力方向啊,垂直向下选1,水平向右选2

网友:
我选避开安装面的那个

网友:
主要看受力情况,才能选择,否则没意义。

网友:
把B转90度,不管长边短边,一样的效果。当然,明确受力的着力点在哪个位置,长边还是短边,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网友:
最好两边焊,或者增焊加强筋

网友:
都不好,焊缝要对称分布的!

网友:
翻了第一页我就看不下去了。抛开受力谈好坏,都是耍流氓

网友:
短板开在开个单坡或直接短板开双坡口焊接。

网友:
外侧打坡口,两种结构一样的

网友:
A的方式好,只不过要两边都焊,不论是垂直的力还是水平的力,A都好的,可以看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讲焊接部位受切向力比较好

网友:
根据受力决定焊接方式。不受力无所谓

网友:
非要这么焊的话,短板受力选择A,长板受力选择B

网友(2023-09-19):
看你的载荷,安装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