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的idea

楼主(2020-09-02):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支撑的治具,支撑如图所示的板子,红色部位为支撑区域,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板子的规格不是统一的,导致支撑的间距和数量会产生变化,想问一下没有一种办法做一个可以调节的治具,来适用所有的板子。

网友:
可以呀,这个有意思

网友:
红色长板和灰色短板是怎么连接的?红色长板不是很有规律的排列嘛?怎么规格不统一?

网友:
图上看不清连接方式,不过我觉得,你用帆布或者橡胶等半软性之类的连接可以试一下。

网友:
看不清呀

网友:
能具体一下嘛,你这很难帮你分析的。

楼主:
图所示的是一款产品,还有很多种这样布局的产品,现在是要做一种支撑的治具能满足这类板子的支撑情况,板子中间的红色区域是能支撑的地方,其他区域不允许支撑。

网友:
垫片调节是否可行,操作方便,使用效果也会好!

网友:
做一个斜面过渡承座,通过自身重力自由落体统一角度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