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请教转向机构

楼主(2020-09-02):
各位大神,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把重力转换成一个水平转动的机构,如图箭头所示。图中中间圆盘是安装在机器上的,螺丝位没画。弹簧都是扭簧,推力球轴承下面是深沟球轴承

网友A:
1)啥时候? 重力可是一直都有的。
2)谁的重力干活儿啊?谁要转啊?
3)要干多久啊?早九晚五啊?还是没完没了的加班啊?
4)。。。
5)。。。

咳。。。箭头画得太少了。自己多画几个箭头,答案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算不?

网友:
"扭簧"?老外管这叫“扭簧”?这推力球轴承下面是深沟球轴承?咋感觉这推力进沟里了呢?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9-02 21:18 本帖最后由 譬如朝露 于 2020-9-2 21:20 编辑

"扭簧"?老外管这叫“扭簧”?这推力球轴承下面是深沟球轴承?咋感觉这推力进沟里了呢?
卧槽是扭簧吧,轴承这样搭配不知道合不合适,感觉没啥问题。希望明天别被叼

网友:
这个结构想实现什么?水平转动结构是在水平面转动?没看明白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02 23:50这个结构想实现什么?水平转动结构是在水平面转动?没看明白

就是往上升的时候这两个旋转方向要转一个角度,下落的时候到位的时候转回来。不加另外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啥时候? 重力可是一直都有的。
2)谁的重力干活儿啊?谁要转啊?
3)要干多久啊?早九晚五啊?还是没 ...

大侠慢慢挤牙膏吧

网友:
试试这种结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是扭簧吧,轴承这样搭配不知道合不合适,感觉没啥问题。希望明天别被叼

你不知道是扭簧?反正我是没看出你用的哪种扭簧?你知道扭簧干嘛的么?你把你那限位取了,扭着扭着,垂直不就被你那扭簧给扭成水平的么?你设计画的图,你不知道?

网友:
再增加一个轴向的旋转浮动机构。

网友:
这是摆转气缸,气缸伸出的同时,气缸杆旋转90°,这只是一个外形图,可以去搜索里面的具体结构。

网友:
顶一下,赚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