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olidWorks属性标签编制程序(SolidWorks自带工具)制作参数化模型

楼主(2020-09-02):
原理介绍,通过标签编制程序编制标签(如图1),通过SolidWorks标签属性卡快速进行参数化模型修改(如图2)。

网友A:
我们公司使用这个来填自定义属性了,原来还能拿来改尺寸啊,也是要先填下公式的吧

网友:
还可以这样用的吗,能否详细介绍下实现过程

楼主:
实现过程如下:以参数化天圆地方为例,首先确定该零件的可调参数如下
然后编制属性标签卡,打开属性编制程序,如下图。

由于图片数量上传有限这里就不说如何建立的了,其实很简单,自己尝试下就明白了,这里重点说明一下,红框1为标签卡显示名称,红框2为插入零件或装配体内属性名称,两个可以不一样但属性名称最好用英文字母标示,特别是在做大型装配体和写长方程式的时候。

楼主:
新建零件,在属性卡下拉菜单中插入编制好的属性卡,属性卡应该放入设置好的自定义属性卡文件位置,设置方法为打开设置,文件位置,自定义属性卡文件位置,选择文件夹

网友B:
这种好用吗?头一次见有这种功能的模块。

网友:
还的好好学习,有点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用吗?头一次见有这种功能的模块。

学会了很好用,配合方程式爽的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使用这个来填自定义属性了,原来还能拿来改尺寸啊,也是要先填下公式的吧

需要用方程式建立链接

网友:
这个只能单个修改模型属性信息吧,可以考虑进行二次开发,自动、批量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用方程式建立链接

方程式基本是参数化建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用吗?头一次见有这种功能的模块。

可以搜集参数化设计方面的资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