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空气换热器串联和并联换热量比较

楼主(2020-09-03):
(换热器串并联优缺点
串联优点是:1.可以防止偏流2.流速高3.传热系数大4.能提高换热器的工作效率;
串联缺点是:1.处理量小2.压降较大。

并联优点是:1.处理量大2.压降较小;
并联缺点是:1.容易产生偏流2.流速较低3.传热系数较小4.降低换热效率。
采用一台设备时若直径、面积很大可以考虑两台或多台并联
还用一种可能是防止换热器出现故障系统停车,采用两台换热器并联
单台按总负荷的75%设计,一台出现问题时,另一台可单独运行,并能带到总负荷的75%.)——这是网上通常的表述。
针对具体实例:润滑油流量120LPM,油温55°C,气温38°C,两台贺德克9S换热器,请问串联和并联比较那个油的温差大?

楼主:
从9S换热器曲线图查得温差40°C,流量120LPM,换热量57KW,流量60LPM,换热量42.8KW.

网友A:
这是用在什么场合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在什么场合的地方??

润滑油冷却夏季因为气温高,风冷换热器就会散热量小。最初给客户并联了水冷换热器,夏季打开水冷换热器。后有企业要求串联,新做得机器又要求并联。
并联有压差小等优点,单从换热效果上是否同样的流量、进油温度和室温,散热量一定大?

楼主(2021-11-09):
风冷却器的入油口是上进下出,还是下进上出好?第一次给客户做的风冷和水冷换热器采取并联,当时标明的是上进油下出油,客户实际连接时联成了下进油上出油,水是上进下出,符合冷流和热流交叉的要求,也可以使用。第二次客户要求改风冷和水冷改串联。向客户列出了串并联的优缺点。后面供应的几台客户都是要求并联的。因北方地区冬季对风冷有旁通阀的要求,这次发给这个客户的并联换热器强调了油上进下出旁通阀才会起作用。这个南方客户不存在极低气温,仍然接的是油下进上出也可用。没想到售后会提出“油上进下出,散热效果会打折扣的观点”。
风冷却器厂家出厂状态确实是油下进上出,安装时我们对换热片进行了翻转,也得到了换热器厂可以翻转的确认。再次询问换热器厂“是否有油上进下出,散热效果会打折扣”,厂家说“在现场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也确实连接的是下进上出的多些‘’。现场人员说的打折扣原因是一些感性认识,从液压上分析并不存在。手中的多种机型的资料也是:并联油上进下出。今天风冷却器厂家说抽时间做一下上下进油的对比,静候结果。

网友(点评):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