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夹在手枪钻上用的铣刀叫什么铣刀

楼主(2020-09-03):
请教大侠:能夹在手枪钻上用的铣刀叫什么铣刀

网友:
有区别吗?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你说的装在手枪钻上的铣刀是啥样的?

网友:
12以下铣刀,手枪钻夹头都能夹住。

网友:
一般是立铣刀或键槽铣刀

网友:
铣刀放在手电钻上不能用吧,强烈怀疑大侠说的是铰刀,用来打销孔的。

网友:
能夹在手枪钻上用的铣刀?
3 x, c0 g* u! @; g) ]请教下,. G* b% W7 h7 X5 m
然后呢?怎么用?

网友:
你想铣什么材料?

网友:
想知道夹在手枪钻上的铣刀怎么用?手握得住吗?我充分怀疑你说的是磨头。

网友:
应该是指合金的磨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