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线和皮带线垂直对接怎么弄?

楼主(2020-09-03):
我现在有个需求,客户现有的是滚筒线,我这需要对接的是皮带线,跟滚筒线是垂直对接,请问,如何可以无缝对接?

网友A:
拍个现场的照片,或者勾个示意图出来,标注几个轮廓尺寸,这样才能讨论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现场的照片,或者勾个示意图出来,标注几个轮廓尺寸,这样才能讨论下去

我把平面布置图发上来了,我需求是全套的,从与客户滚筒线对接到提升机把物料投入设备中。
我的坐标:上海嘉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平面布置图发上来了,我需求是全套的,从与客户滚筒线对接到提升机把物料投入设备中。
我的坐标:上 ...

【魍生技】真模块式传送设备——Celluveyor
http://www.cmiw.cn/thread-1014447-1-1.html

缺点是贵。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在垂直对接的地方加一个90°旋转输送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在垂直对接的地方加一个90°旋转输送机构

90度旋转输送的话,工件方向改变了

网友C:
你把滚筒线移至在皮带线的上方,然后在辊筒线上加一套移栽机,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滚筒线移至在皮带线的上方,然后在辊筒线上加一套移栽机,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可能不怎么好使,陶瓷泥,软态的

网友:
参考一些环形线输送线排布形式,转交位置放置顶升横移机构,这个顶升横移机构已经很普遍了,网上就能搜到

网友:
这种输送线在机场行李输送中用的很多,有皮带输送和滚筒对接的,而且转弯的情况比较多。陶瓷泥是成块在容器内吧?你在网上找“机场行李输送线”

网友D:
在展会上面看到过有做机械硬滑动转台的,能够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滚筒之间 加几根皮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展会上面看到过有做机械硬滑动转台的,能够解决这种问题。

机械硬滑动转台?有相关图片吗?

网友(2021-06-28):
加个顶升移栽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转弯处摆放位置移一下(移下来一个滚筒线的宽度,再向右平移一段),然后在滚筒线那下面装个两套链条(从两个滚筒中间的缝隙可以顶上来的),产品到位后,链条顶升起来,把产品往下转到你滚水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