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螺纹终端线出图显示问题

楼主(2020-09-03):
按制图标准,应该粗实线,可是SolidWorks软件里默认是虚线,改不了,怎办?

网友:
用什么软件啊

楼主:
不好意思,SolidWorks,应该在软件板块,现在改不了了

网友:
在2D图里,手动修改,solidworks的2D图很多情况与国标制图标准不符,就手动修改。

网友A:
线型可以改的,即使是隐藏线也是可以改线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型可以改的,即使是隐藏线也是可以改线型。

这个是装饰螺纹做的,怎么改线型?